一铜套,孔径9,怎么加工?请教

楼主(2013-02-21):
高手帮忙!一铜套,孔径9,外径15,长60,孔径公差0.009,与外径同心0.01,怎么加工,没有走心机
材质黄铜,有数控精密车床

网友:
公差要求这么高,不是加工程序的问题了。程序好写,工艺才是关键

楼主:
长径比超过6倍了!

网友A:
先不管外径想办法加工出孔径,外径留余量然后以孔径作基准加工外径。不知可否?

网友:
先铰,留余量挤?

网友B:
首先保证你的机床能加工6级精度的工件;
先铰孔,穿芯轴车外圆。
粗加工和精加工分开。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管外径想办法加工出孔径,外径留余量然后以孔径作基准加工外径。不知可否?

分开是可以加工的,
可不可以一次成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保证你的机床能加工6级精度的工件;
先铰孔,穿芯轴车外圆。
粗加工和精加工分开。

穿心轴不能保证吧,轴跟孔肯定是间隙配合,至少3丝朝上的间隙吧不然轴都很难装。要是3丝的配合的话那加工外圆后外圆与内孔的同轴度不就不能保证了嘛。0.01的同轴度要想二次装夹的话对于夹具的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啊。我看还是整体加工最后切断

网友:
芯轴是1:2000的锥度芯轴。不能用光轴。否则轴都拿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心轴不能保证吧,轴跟孔肯定是间隙配合,至少3丝朝上的间隙吧不然轴都很难装。要是3丝的配合的话那加工 ...

一次加工成型我试了,内孔不好镗,合金防止刀杆刀片R角0.2可还是震刀!苦恼!

网友C:
铰刀呢,不过铰刀的稳定性差,没做几个尺寸就会变。还是塘刀保险。选择刀粒为pcd材质到刀具试试。这类刀具刃口锋利切削阻力小抗磨程度好。一般精加工留单边0.05~0.1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你机床自身精度能否达到要求要机床主轴串动要小刚性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铰刀呢,不过铰刀的稳定性差,没做几个尺寸就会变。还是塘刀保险。选择刀粒为pcd材质到刀具试试。这类刀具刃 ...

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
我曾做过3毫米内径,公差为 3-1,6毫米外径,公差0 -6,20毫米长的铜套。具体是用钻头打孔,比如我那个是用2.97钻,先用中心钻定心,然后循环指令用上打孔。打出孔后,车外圆,车完拿下。手头有日本北村20机,准备个弹簧筒夹,自镗孔到6,然后夹住铜棒,浮动柄铰刀下去就搞定。只要保证镗出来的弹簧筒夹和机床同心度好,加工中冷却和排屑到位,加工无问题。批量加工近100个,全检都是好的。希望可以有用。

网友:
有难度,只能自制专用道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开是可以加工的,
可不可以一次成型?

一次成型可以试试啊

网友:
分开加工

网友:
最好是选择一次加工,要不两次装夹很难保证你的同轴度,选择铰孔看看公差是否好保证。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了!北村20小型排刀精密数控车床加工的
定位---8.7钻头钻孔---粗车外径--粗镗孔尺寸到8.95)----精车外径----精镗孔尺寸到9+0.009---断料。
关键是镗孔时 镗刀自制合金刀杆(将普通镗刀头部割下与8mm株州料合金圆棒焊接,装上刀片后将刀片R去,保留尖角)
加工的产品质量还可以!同心0.01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