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使用在什么领域,求知情者

楼主(2013-02-21):
我现在知道的电磁阀应用在仪器,主要是色谱质谱,空气压缩机,灌装线,制药机械。其他的都不知道请各位知情者告知电磁阀使用的领域和用在什么器械上,一般什么品牌。谢谢!

网友A:
阀门就是相当于开关开关的作用就是导通关闭开关是个笼统的什么设备什么地方都有 而阀门是专门为流体介子而设计的既能导通又能密封的开关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B:
很多。。。。你自己百度下他的功能就知道了,很普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你自己百度下他的功能就知道了,很普遍的。

确实是很多,可是百度后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所以来请教高人,你见过的是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门就是相当于开关开关的作用就是导通关闭开关是个笼统的什么设备什么地方都有 而阀门是专门为流体介子而设 ...

这些原理我是知道,可是就是不知道具体应用到什么位置。

网友B:
气压回路当中  液压回路当中  都有的。就是开关啊。。。。。。。。只是它是用电器控制的。个人见解。如有错误,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回路当中  液压回路当中  都有的。就是开关啊。。。。。。。。只是它是用电器控制的。个人见解。如有错 ...

这些确实有用到,

网友B:
我们厂子里面的塑料成型机  里面就有用到,大型的机器应该都有的。。。。

网友C:
反正用到气缸、液压缸的地方都会用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子里面的塑料成型机  里面就有用到,大型的机器应该都有的。。。。

塑料成型机,那是用到的是液压的电磁阀吗?有图片吗?可以分享一下,给我们这些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用到气缸、液压缸的地方都会用得到的。

这些我也听过,就是具体的我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气压的电磁阀,你百度一下,图片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的电磁阀,你百度一下,图片很多的。。。。。。

我是想问电磁阀的使用领域,

网友:
机械方面的大部分都有,,,,其他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