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成的铝型材裁切,攻丝能花多少钱?

楼主(2013-02-21):
每根型材6m,裁切成174mm长,打几个螺纹孔,要花多少钱?

网友A:
裁切免费,攻丝2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裁切免费,攻丝2块一个,

请问您是哪里的?

网友(点评):
睁眼瞎子。

网友(点评):
⊙﹏⊙b汗。。。。。。我没看居住地了。。。。。。。。。。。。。

网友:
这不是散热器吗,裁切一刀2毛,钻个孔2毛。。具体的成本分析,都忘了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哪里的?

苏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