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己构建电饭煲预约系统

楼主(2013-02-21):
老式的电饭煲需要提前时间来准备好食材,且这个时间是需要计算的。
如煮一顿三人份量约500g左右的米饭,假设需要20分钟,而计划吃饭的时间是早上7点整,那么就需要在6点40前准备好洗干净的米并放入适量的水,准时在6点40分通电开始煮。
一般来说,这个过程的等待时间不算什么问题,但在瞌睡金贵,时间又容不得延误的早上,提前20~30分钟来准备食材,再等待20分钟吃,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所以能否提前准备好食材,让电饭煲能自动开始煮呢?
当然市面上有现成的可预约的电饭煲,但这不是该主题讨论的范畴。

现在我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用普通的、只有加热和保温切换按钮的电饭煲构建可预约的系统。

初步设想是,手工将电饭煲切换至加热档但不通电,中间增加一个定时器来控制电路的通断,当时间达到设定值后自动接通电路,开始煮饭。
进一步的设想是,能够通过一个数显面板来设置饭煮好的时间,如前面讲到的7点整,其余的工作(不包括食材准备)由系统完成。

各位大大们,怎么看?

网友:
买一个现成的定时插座全解决了

网友:
淘宝上搜一下,几十块一个的定时插座很方便,我每天早晨定时6.30开始煮粥,7.30就可以吃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指教,没想到解决起来这么简单。

网友(2014-11-22):
2006年的时候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当时和楼主的想法一致,冬天就不想早起,当时市场上好像也没有成熟的什么定时插座卖。
我就用业余时间,自己用单片机焊接了一个板子,定时,设定时间,控制一个继电器,连上一个插座,搞定,用了2年还不错。
后来感觉家里的电风扇不够智能,自己用单片机搞了个遥控插座,可以遥控,定时,控制不同的风量,自定义睡眠模式,微风模式,现在还在用。
这是我的业余爱好,感觉如果爱好的话,还是能搞出的好玩的东西,比买现成的好玩多了。

网友(点评):
牛,我一看到有定时器这玩意,就放弃了自己DIY的想法。

网友(点评):
其实只要有一定的编程基础,用单片机可以搞出很多你想要的东西,成本也很低。现在的小家电很多都是单片机控制,豆浆机、洗衣机、电磁炉等等。只要爱好,不是问题,我是搞机械的,这个只是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