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减速机选配,求助

楼主(2013-02-21):
求助各位高手:
    电机规格24V,150W,7300转  外接齿轮1模数31齿齿轮。要求:需要把重30KG的门板在7秒钟之内提升1.2米。
求助我要选用减速比是多少的减速器

楼主:
最好能提供计算公式  提前谢谢诸位大神了,怎么没办法上传图片啊

网友:
坐等楼下答案

网友A:
  电机规格24V,150W,7300转  外接齿轮1模数31齿齿轮。要求:需要把重30KG的门板在7秒钟之内提升1.2米。
求助我要选用减速比是多少的减速器

d=(1*31)=31mm
轉速 = (1.2米*1000)/(31*3.14159) = (12.32)*(60/7)=105.61rpm
設最大轉速 105.61*1.414 =149.33rpm
設啟動時間為0.1秒,則轉矩為
(((30*0.031^2) *149.33)/(375*0.1))+30*(0.031/2)
=0.114+0.455 =0.569kgf*m
瞬間最大功率 =( 0.569* 149.33)/974 = 0.087kw =87w
減速比 = 7300/149.33 =48.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规格24V,150W,7300转  外接齿轮1模数31齿齿轮。要求:需要把重30KG的门板在7秒钟之内提升1.2米。
求 ...

我在齿轮厂买到的1模数31齿的齿轮直径是49.5mm,这个齿轮是标准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齿轮厂买到的1模数31齿的齿轮直径是49.5mm,这个齿轮是标准的吗

模數1,31齒外徑應該是33mm,49.5mm的外徑以直齒來看,模數應為1.5.....以標準齒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规格24V,150W,7300转  外接齿轮1模数31齿齿轮。要求:需要把重30KG的门板在7秒钟之内提升1.2米。
求 ...

1.414     0.031^2   (375x0.1)  (0.031/2)   974   这几个数值代表什么意思,我刚接触齿轮传动不是很清楚,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14     0.031^2   (375x0.1)  (0.031/2)   974   这几个数值代表什么意思,我刚接触齿轮传动不是很清 ...

1.414 = 加速斜率為1的近似值
0.031^2 = 飛輪效應 = w*d^2   w:物重  d:旋轉件外徑
暫態加速轉矩 = ( 飛輪效應(w*d^)*相對轉速(rpm))/(375*(啟動時間 0.1 秒))+靜止轉矩
功率kw = (轉矩 kgf*m   *     轉速 rpm )/9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14 = 加速斜率為1的近似值
0.031^2 = 飛輪效應 = w*d^2   w:物重  d:旋轉件外徑
暫態加速轉矩 = ( 飛 ...

万分感谢,努力学习中。。。

网友B:
台中那位大侠说的那几个参数是在计算克服转动惯量和实际重力所需的扭矩。从数据计算上没有问题,但在实际过程中,1:48.88的减速比偏大,电机转速过高,直接接到蜗轮蜗杆减速器上可能蜗轮蜗杆发热过高,磨损较快,建议先采用一级1:3左右的行星减速,再连接蜗轮蜗杆减速器。这样会使得系统稍微复杂,但会耐久靠谱很多。从所需功率和电机功率看,两级的机械效率叠加最终也是够的。

网友(点评):
非常正確!!完全同意!!

网友C:
如果需要选型购买请联系我,186510280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中那位大侠说的那几个参数是在计算克服转动惯量和实际重力所需的扭矩。从数据计算上没有问题,但在实际过 ...

我这套设备每天只工作3小时左右,还需要增加行星减速装备吗?注:3小时不是连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选型购买请联系我,18651028091

请问你的公司名称,邮箱联系方式

网友(点评):
已经内信告知。

网友(点评):
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让工程师联系你选型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套设备每天只工作3小时左右,还需要增加行星减速装备吗?注:3小时不是连续工作

这三小时是若干次动作这算出来的吧。现在的蜗轮蜗杆减速器,你查看以下,可能就很少有额定输入转速在7000rpm以上的。不到6Nm的扭矩,不大不小。按照以前设计的教训,铜蜗轮用一段时间后会被磨出大量铜末而失效,这个扭矩,建议买个塑料齿蜗轮的。其实国产很多一百多瓦的蜗轮蜗杆电机,很多就能直接实现,只要直接选型,不用再设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小时是若干次动作这算出来的吧。现在的蜗轮蜗杆减速器,你查看以下,可能就很少有额定输入转速在7000 ...

现在总感觉买来的整套一百多瓦的蜗轮蜗杆电机价格偏高,想看看自己做价格能到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总感觉买来的整套一百多瓦的蜗轮蜗杆电机价格偏高,想看看自己做价格能到多少。

一套联宜的蜗轮蜗杆电机,180w,转速可选,就挨个就300左右,如果你信设计一套,连蜗轮蜗杆带上相应的安装件,应该总体上回超出的。而且毕竟人家是专业的集成件,多少会更好用一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套联宜的蜗轮蜗杆电机,180w,转速可选,就挨个就300左右,如果你信设计一套,连蜗轮蜗杆带上相应的安装 ...

谢谢,大侠,能否给推荐一个型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能否给推荐一个型号

帮忙看下这个电机能满足我的要求吗  24V 30W 电流 2.1A  减速前 3200转,0.92KG.CM  速比5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能否给推荐一个型号

LINIX 76ZY12-180-B 130WJ26G17
我手头有个没有用过的二手的,你可以淘宝看看新的;如果愿意也可以200块把我的买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