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结构件焊缝热镀锌的缺陷?

楼主(2013-02-21):
我公司的热镀锌结构件经常发生漏镀的缺陷,主要是在焊缝处,哪位高手能分析一下影响因素。

网友A:
主要原因是没有清理干净,热镀锌,必须完全暴露金属基材,像带钢,都必须酸性,

有焊渣残留,或清理不彻底,其附着力就很差,容易剥离i 另外,焊丝合金元素高的也不宜镀好,要特殊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是没有清理干净,热镀锌,必须完全暴露金属基材,像带钢,都必须酸性,

有焊渣残留,或清理不彻 ...

谢谢回复,母材是不锈钢(1Gr17)和Q235,焊条是THQ-50C,CO2和Ar混合气保护焊

网友(点评):
不锈钢基体为什么要热镀锌?

楼主:
普通钢材Q235和不锈钢组成结构件,Q235部分需要镀锌,主要是焊缝出问题

网友(点评):
首先说,你这个设计有问题,电化学效应就很厉害,焊缝会出问题的,不了解你干吗用,不评论这个了,焊缝,即使是气体保护焊,也有一层氧化膜,必须完全处理掉,否则热镀不上,就这个简单道理,必须处理

网友(点评):
热镀锌前有酸洗,应该可以去除氧化膜,焊缝镀不上也是个别现象。

网友(点评):
对于大侠所说的合金元素的影响,我觉得值得重视,请大侠赐教。

网友:
可对焊缝先进行喷砂处理,既去除氧化皮和焊渣,又能消除一部分焊接应力,再去电镀

网友(点评):
是保护焊,热镀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是没有清理干净,热镀锌,必须完全暴露金属基材,像带钢,都必须酸性,

有焊渣残留,或清理不彻 ...

在镀件的死角处经常挂有黄色的东西,一般就是在锌锅上漂浮的赃物,大侠分析一下是什么成分,锌灰一般是深灰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