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过程中会产生再结晶吗?

楼主(2013-02-21):
如题!钣金折弯过程中晶体变化?

网友A:
再结晶与晶格受拉压变形是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结晶与晶格受拉压变形是两个概念,

嗯,好像是啊,我也是今天看到金属塑性成型原理中的 静态再结晶的图片才想折弯过程中内部的变化是不是和这个图有些类似?

网友:
2楼一看就是对的。

网友:
折弯是常温下的塑性变形,会发生一些形变强化,晶体类型不变

网友:
拟有可能的,只要是局部温度超过300c°,-998是这方面的专家,折弯破裂应该不是结晶现象。

网友:
金属受外力拉伸或压缩的情况下,晶格会变形,晶体结构中的缺陷会被打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加热到一定温度,使这些被打乱的晶格缺陷重新排列,形成新的小晶格,这个过程称为再结晶。再接下来,晶格会继续长大,这是退火的整个过程。
总之,如大神所说,冷作变形与再结晶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改头换面而已,一个是浴火重生

网友:
距离再结晶温度差远了,折弯不可能会再结晶

但是有可能将晶粒拉断碎化,材料经过多道次(比如10次)大变形挤压折弯,晶粒可以细化,呈现出各向同性,强度和抗疲劳能力优于原材料

网友:
你好,可以认识一下吗我电话13817661946我是做芬宝生产线的

网友(2013-06-22):
应该不会

网友(2013-11-25):
再结晶是需要有一定的温度的 但是结晶变化是有可能的 以前研究钣金件快速成形过 剖开折弯面再观察会发现晶粒有细化的趋势

网友:
我们304不锈钢板本来是无磁性的,折弯后在折弯线这里就有磁性了,而且剪切边上也带磁性,这是不是再晶体了

网友:
我们的304不锈钢板是不带磁性的,但是折弯处和剪切处具有磁性,应该是再结晶了

网友:
参考铁碳相图,不管钢或者铁,在500°以下时,不再发生相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