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e怎么画相贯的几何体

楼主(2013-02-21):
如题,菜鸟求教学。

网友A:
用旋转命令或混合命令话梯形椎体,然后在合适的位置创建平行于轴线的面,在该面上用拉伸命令画那个短棒棒(呵呵),在拉伸命令上找拉伸至  由“盲孔”改为最下面那个"指定曲面",选择椎体,完成。就不上图了

网友:
立体图强项就是显示相贯线,钣金展开不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旋转命令或混合命令话梯形椎体,然后在合适的位置创建平行于轴线的面,在该面上用拉伸命令画那个短棒棒( ...

谢谢指点,求教佩恩兄弟下图中相贯的两个空心圆管怎么画?先做出中心线轨迹扫略?如果两个相贯的不是圆滑过渡,而是直角(第二个小图)的呢?图有点小,麻烦了。

网友(点评):
上图要用到扫描混合,下图混合命令就行了(较难部位),这几个命令好好学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