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bar的压强,会不会很大?

楼主(2013-02-21):
有一图样,是铸钢阀体类。图上注明要进行330bar的压力测试(水压,但测试的时间未注明,先按5分钟估计吧)。我不知道330bar这样的压强,大不大,危险吗,一般机械工厂能做吗?

在此请教。谢谢。

网友A:
330巴=336.50635028272公斤力/平方厘米,算大的咯,你要做测试的话,阀门生产厂 都可以做的,他们有专门设备做测试的。(液压阀门试验台)

网友(点评):
谢谢,长知识了。怎么算的?

网友(点评):
按车间的说法,330bar,接近“330公斤力"了。

网友:
是什么产品,什么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0巴=336.50635028272公斤力/平方厘米,算大的咯,你要做测试的话,阀门生产厂 都可以做的,他们有专门设备 ...

bar和par 不一样?
有的压力表盘上是两圈   一个是黑的 是 par   一个是红的bar
怎么个换算关系?
MPa是不是 n/m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ar和par 不一样?
有的压力表盘上是两圈   一个是黑的 是 par   一个是红的bar
怎么个换算关系?

1MPa=10^6Pa=10^6N/m^2=10^2N/cm^2=100N/cm^2=(100/9.8)Kgf/cm^2
近似=10Kgf/cm^2.

网友:
33Mpa嘛  不算高

网友:
算高的了,我们厂的铸钢壳体零件,做渗漏试验也就5MP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MPa=10^6Pa=10^6N/m^2=10^2N/cm^2=100N/cm^2=(100/9.8)Kgf/cm^2
近似=10Kgf/cm^2.

大侠,还是不太明白
您的意思,bar就是Kgf/cm²?
1Mpa=1N/mm²?是不是?
请赐教

网友:
做阀门的公司一般都用这么大的压力去测试,不算高,也不算低。要是仪表类的阀门(通径较小),测试大概15s不出现任何泄漏就可以过关了。也可以上网查找API 598 测试标准查看时间。
大致的换算关系是1bar=0.1MPa=10公斤力

网友(点评):
谢谢,330bar,约为俗称的330公斤力吧(330KGf/cm2)。330公斤有两三位一般成人年的重量了,站在一个大概是五角的硬币大小的面积上。

网友(点评):
上面的那个换算关系打错了,是 1bar=1公斤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还是不太明白
您的意思,bar就是Kgf/cm²?
1Mpa=1N/mm²?是不是?

看这个关系式的话,就是你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