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永磁起重器的原理或结构

楼主(2013-02-21):
谁能告诉我永磁起重器的原理或结构 谢谢

网友:
吸合分离面上有一个机械分离器,处于分离位置不能吸合,板下来就可以吸,

你到工厂看一下就知道了,在网上找个图片看也行,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6164.htm
百度百科里面有这个的原理图,勤快点~

网友:
找一千分表磁开关、磁力钻等等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可以以小做大,以大见小。

网友:
一般我都去淘宝大学看看

网友:
3楼图片

网友(2013-05-21):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