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米长度的工字钢,两边铣40宽2mm深的槽

楼主(2013-02-21):
请教下,6米长度的工字钢,两边铣40宽2mm深的槽,要求槽两边槽平行公差0.1,具体点的。怎么选加工基准面。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个图吧!

网友:
使用工况呢?轻微受点力都不止了

楼主:
两边装40冷拉方钢,做路轨。方钢上有一小车高速运动150m/min,小车长度1m。小车自重加载重在1吨内。

网友:
个人感觉不妥  变形量大于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