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滑相贯空心圆管

楼主(2013-02-21):
求教各位大侠,如图中两个垂直的空心圆管相贯怎么画?

楼主:
补上图,求教

网友:
可否用扫描指令?

网友:
没有看到两个垂直的空心管相贯。。。
依我的判断,应该是先画管子的轴心线,也可以认为是轨迹线,再画管子的外形线,以轴心线作为旋转轴,以外形线作为旋转轮廓线。
或者如2楼所述,使用拉伸扫描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