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公差如何标注?

楼主(2013-02-21):
如下图,望明白的大侠指点一下。
1.假如要求相邻两个孔的间距公差都为±0.02,应该如何标注?
2.假如要求每个孔相对于红线的距离公差都为±0.02,又如何标?

网友:
用位置度来控制吧

网友:
在10的尺寸位置标上公差
或者用文字描述。

网友:
我一般用文字描述

网友:
机械小辈弱弱的说,这孔的精度好高啊,貌似是只是为了问这个问题随口说了个数。

网友:
第二个要远比第一个高,如果技术很高,但又不好标,可在技术要求中提出来,生产执行.

楼主:
哪位给明确标出来呀,

网友A:
你不会形位公差标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形位公差标注吗?

我是想知道区别,上面两种用形公差应该如何标,是否用了形位公差后都成了一种了。

网友:
个人认为要标上每两孔位置公差,还要标注累积公差,即到红线的位置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