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孔圆球

楼主(2013-02-22):
我想做一套圆球冲孔模,产品如图!球是3公分,高2.2公分,孔分别是两个1.95公分的孔,而且两个孔是对角的,是不锈钢的!厚度0.24mm!要怎么做才快,因为这个产品没什么利润但是量很大!所以出产要快!这套模要怎么做才会出产快!

网友A:
干什么用的 ? 看着像球阀 阀芯啊!

网友B:
工件对球面有要求?内孔直径有要求?两孔底厚度有要求?
不知道要求很难知道经济的加工工艺
不过这个孔应该不是冲出的吧?压出的吧?

网友C:
这个是防盗网上面的装饰球。。。。

网友D:
貌似拉深模搞的,还得两半对接。

网友:
薄壁球壳,两半分别冲压,然后焊起来?

网友E:
如果是薄壁壳,可以使用适当直径和壁厚的焊管,走心机激光下料,自动送料到缩口胀形模,不过该工艺需要计算下。这样材料利用率高些。
如果焊管不行,那就级进模冲压了

网友:
呵呵,楼主的具体情况还是不太清楚,不过有两个思路可以供你参考:

1、用不锈钢管制作:精车内孔---车一端外球面(过中心)---切断---撑内孔车另一端外球面。(这是传统做法,效率不会高,但可以做出来)

2、用不锈钢板做坯料,做专用刀具,在钻床上钻出来。呵呵,这个刀具类似掏孔器,中心是个19.5的钻头,钻头上固定个SR15内球面锪钻,正面稍稍钻过中心,反面直接钻下来即可。这法子效率或许高些,但刀具制作费事,出来的工件根据要求或许还要抛光或精整一下,还有个缺点楼主要自己合计一下,看是不是废料。(呵呵,我知道市场上的佛珠是这么加工的,挺快的,不过接缝处要抛光。)

网友(点评):
厚度0.24mm。怎么机加工?

网友:
是粉未冶金的吧

网友:
楼主的表述好像有点问题!
做机械首要的应该把自己要做的东西表达清楚。
您这个产品好想不应该是冲孔模具!LAOYAO大侠说的很清楚,看您图片应该是拉伸后对接成型。基本工艺路线估计:拉伸孔-成型圆球-切边-对接两半球体。也许需要对接后的抛光工艺
半圆拉伸的模具应该不是很难。但是您的图片显示不出这个孔的深度尺寸。
另外,作为专业的表述,单位应该一致!一般机械行业都一贯采取CM(毫米)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什么用的 ? 看着像球阀 阀芯啊!

装饰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对球面有要求?内孔直径有要求?两孔底厚度有要求?
不知道要求很难知道经济的加工工艺
不过这个孔应 ...

球面要光滑,其他的没什么反正还要镀钛金!内孔直径在19.3-19.5mm,两孔底厚度没什么要求!图片的孔是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防盗网上面的装饰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拉深模搞的,还得两半对接。

图片的就是!但是那样做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薄壁壳,可以使用适当直径和壁厚的焊管,走心机激光下料,自动送料到缩口胀形模,不过该工艺需要计算 ...

什么是走心机激光下料,自动送料到缩口胀形模?级进模冲压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走心机激光下料,自动送料到缩口胀形模?级进模冲压怎么做?

走心机激光下料,瑞士百超有,国内不知道。类似走心车的走料方式,可以分度在管材上切出异形切口。用在这里有点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