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焊接变形问题

楼主(2013-02-22):
请教,薄板和厚板焊接哪个更容易变形?

网友:
这个不太好说,毕竟焊接变形与焊缝的长度、焊缝宽度,焊件的结构,焊接的方法等有关,比如对焊,薄的板我们在单面焊(两板之间留有一定的间距)就可以熔透了,但是我们有厚板,需要打坡口,如果一样采用单面焊,那就会两边翘起来。所以说单纯的考虑薄板还是厚板哪个容易变形,我个人觉得有些不妥。

网友:
是段焊还是连续焊?我们的产品都是仓之类的,为了减少变形一般都是段焊。

楼主:
那具体点说,同样的形状,同样的焊接方式的条件下,1mm和3mm厚的板,哪个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具体点说,同样的形状,同样的焊接方式的条件下,1mm和3mm厚的板,哪个容易变形?

1MM板变形大

网友:
1MM板当然变形大,要考虑的是如何减少变形

网友:
薄板焊接容易变形,连续焊变形更是大。厚板焊接看情况需要开坡口的

网友:
明显薄板变形大了

网友:
薄板散热快,相对来说变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