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标注问题

楼主(2013-02-22):
solidworks标注怎么是这个鸟样啊  。φ15里折点也太远了吧?还有公差里基本尺寸也很远 。怎么改小这个距离啊 ?求高手指点啊!感激不尽!

网友:
尺寸和公差里面有靠左,靠右,居中的格式,图标跟office的一样,也可以在模板里面预先设置好,省得后面麻烦。

网友:
同样问题,等待解答

网友:
2楼说在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你的语气,自己不会设置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的鸟样

和谐社区。。。。

网友:
加深学习吧,自己定义一个模板就免得每次都修改,另外系统设置里面有很多设置项,要仔细加以学习了,不要轻易把软件给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