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1mm以下的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3-02-22):
现要做一个标准镂孔,要求孔直径0.1mm以下,有没有人知道如何加工?谢谢!

网友:
电火花,或者激光打孔

网友:
激光  印刷电路板pcb上的小孔一般都是激光

网友:
关键是什麽材质,加工方法也不一样,即使是金属,也得考虑温度时间。

网友:
薄板好象种化学腐蚀加工

网友A:
电子束打孔,1秒至少2000个孔,日本人做豆腐筛子就用的这个工艺。
就是图上这玩意。

网友:
激光可以加工。

楼主:
产品厚度是28mm,材料用铝和非金属都行。

网友:
电火花加工吧
激光加工没了解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束打孔,1秒至少2000个孔,日本人做豆腐筛子就用的这个工艺。
就是图上这玩意。

这个击穿时间确实越短越好,不单单是因为效率

楼主:
问了好几家,激光和放电都无法加工,不知道电火花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