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要求1.6车床能达到吗?

楼主(2013-02-22):
HT200灰铸铁外径是72,表面粗糙度要求1.6车床能达到吗?

网友:
HT的可能达不到,钢的可以

网友A:
灰铸铁还要求那么高 要装什么东西啊

网友B:
用砂纸行不行????

网友:
呵呵,那的需要车床的老师傅了

网友:
不知道啊。HT一般都是箱体基座吧。

网友:
够呛能达到,用砂纸还有精度吗?

网友C:
应该可以做到的,转速2200转,进给0.05毫米,刀具如果手磨刀,后角小一点,带修光刃;用仪器检测肯定可以到达1.6;眼睛看不如钢件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铸铁还要求那么高 要装什么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砂纸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做到的,转速2200转,进给0.05毫米,刀具如果手磨刀,后角小一点,带修光刃;用仪器检测肯定可以到 ...

谢谢,星期一去试试~~

网友(点评):
转速好像有点高吧

网友D:
8楼的意见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8楼的意见可以一试

网友E:
lz要根据产量来定工艺,单件用车,大批量要用磨

网友(点评):
难不成磨比车效率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E:
lz要根据产量来定工艺,单件用车,大批量要用磨

能车1.6的粗糙度基本都是老师傅,在一个厂里面有几个?但是磨就不一样了,会用磨床的基本都可以达到1.6

网友(点评):
你觉得LZ使用普车做的吗?不是普车做的话那跟老师傅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车1.6的粗糙度基本都是老师傅,在一个厂里面有几个?但是磨就不一样了,会用磨床的基本都可以达到1.6

车床就可以!!谢谢参与!

网友:
首先你的零件是什么形状,轴类?还是不规则不对称的零件。先确认车削时候线速度是否可以上去。

另外假如你用的硬质合金材质的刀片,基本上是达不到Ra1.6了,控制在Ra3.2没问题,这个我们这里做过多次试验了。在加工中心上面试验的。当然你可以继续减少走刀量,但是100%达到要求也不可能。此时你的加工效率会打折扣。得不偿失。

前面说的高转速,小走刀可以一试。建议使用CBN刀片

HT车削达到Ra1.6不是很经济,大批量建议磨削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F:
我说两个我的数车Ra0.8的案例:
1)45钢车内孔,d16L12,设备日本宫野小型数控车,刀片:ISO标准 CCMT 060204  P01~P05 (槽型刀片材质略去,怕做广告)
以前磨加工12小时1000件左右。后来更改工艺,车加工,每刀片寿命650~700件。切削时间5~6S,按20S的节拍85%效率计算,12小时班产1836件!再后来,这道工序并入前道半精加工。整个零件节拍不变,只是刀具寿命略有下降,为580~600件左右。这样,生生的把磨给省了。节省多少,因为牵涉的东西太多不得而知,反正客户后来四台磨床全歇菜了。
切削参数:V280;Ap0.3;f0.06

2)HT250,车外圆弧面,d40左右,设备,斗山数车,要求Ra0.8。
刀片:ISO标准DCMT11T304 P01~P05(槽型材质省略,理由同上)
切削参数:V280,Ap0.3,f0.08
刀具寿命:100~120件
结果,客户直接买了水货,PASS了我们

别的不多说了。反正数车加工,只要切削速度(不是转速!)够的话,玩1.6那是小菜一碟。玩0.8也可以,但是需要好设备。

网友(点评):
这个我同意。。

网友:
我这里加工45号钢  轴  外圆是0.8的粗糙度  也愁死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说两个我的数车Ra0.8的案例:
1)45钢车内孔,d16L12,设备日本宫野小型数控车,刀片:ISO标准 CCMT 060 ...

兄弟我现在做一个 轴类的零件 外圆35  粗糙度需要0.8 还有一个台是1.6   现在是1.6的精车  然后0.8的精车玩了 滚压    如果换换你说的那种刀片  0.8的粗糙度能不能直接车出来?  麻烦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兄弟我现在做一个 轴类的零件 外圆35  粗糙度需要0.8 还有一个台是1.6   现在是1.6的精车  然后0.8的精车 ...

你的机床最高转速有2000的话,干35的直径时线速度就超过200m/min了,这个速度可以的。但是还要考虑一点,0.8的那段多长?因为刀具寿命是一定的,走刀距离越长,那么刀具寿命就越短。所以如果你的长度很长的话,就算刀具能达到0.8的粗糙度,寿命也不会很长,综合经济性也未必能比上磨。

网友:
车刀磨有修光刃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机床最高转速有2000的话,干35的直径时线速度就超过200m/min了,这个速度可以的。但是还要考虑一点, ...

0.8的那一段 20mm  一开始也车过 就是 一个刀尖做不多少活

网友(点评):
工况好些寿命百八十个总有的。

网友:
车床可以达得到楼主说的精度

网友:
没问题的,第一机床主轴没问题,刀具 选用合适的修光刃,留量不超过0.5,高转速,低走刀,行的

网友:
可以,但要方法,手模刀具

网友:
够呛,铸铁一般没那么高要求吧。

网友:
外圆磨啊?车床是有冲击的,HT易碎。硬要车?刀磨好,小吃刀,慢走刀,加皂化油......。效率太低啊!!且不理想。

网友:
很容易达到,

网友:
夹在机床上用电动磨头抛光

网友:
可以的,用cbn的刀片,我们这里做出来粗糙度能达到0.4

网友:
其实HT加工做到6及光洁度不困难,你去找个学徒磨刀,估计他就可以磨出来,有的东西书本没有实际操作有用

网友(2014-10-06):
用立方氮化硼刀具,我们做的也是HT200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吧,刀磨好,切削参数选好。我们做过比这个大一点的,是HT250的,表面能到1.6。

网友(2015-06-09):
引用 网友F:
我说两个我的数车Ra0.8的案例:
1)45钢车内孔,d16L12,设备日本宫野小型数控车,刀片:ISO标准 CCMT 060 ...

你好,我现在有个外贸的产品,不规则正方体,大概边长100左右,内孔要求做到27,  7丝的公差,长度35,内孔要求粗糙度1.6,球墨铸铁,硬度不硬,求给个参考的加工方法,用什么刀,转速和走刀量多少合适。

网友:
这个可能达不到的    如果是钢件的话想要达到1.6的话  材料本身也要硬一点   如Q235A   直接车加工也是达不到的

网友(2018-08-11):
可以达到,精孔75可以达到0.8,只是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