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工高科的数控车如何?

楼主(2013-02-22):
如题,有朋友在问盐城苏工高科的数控车质量如何?因为这个牌子我也没接触过,所以在这里问问有没有熟悉的人看看质量如何,主要是斜轨的STK300L系列的数控车床,有知道的大侠请帮忙回复一下!先在此谢过!

网友:
据说盐城那边的机床厂走的是以前浙江机床的路线,低价格,低质量来吸引客户.....

网友:
没接触过,楼主可以多家比较下,根据性能,定位,档次选择适合自己的,生产厂家历史悠久,产品成熟稳定的为好

网友:
如果是我,就不会选择它,买台台湾的应该比国产的好多了。

网友A:
水平导轨和斜导轨主要以其工作环境和加工范围而定的.加工环境良好,加工零件小巧(机床设计加工圆周小)因此机床本身小,一般采用平床身机床.也就是说小型数控车床一般都是平床身的.而需要加工过大零件一般采用斜床身或平床身斜导轨机床,因为中大型机床相应各部件也很大,特别是刀塔部位,采用斜导轨主要是为了克服重力有更好的稳定性来提高机床精度,在一些恶劣环境中就能体现斜身机床的优越性.还有就是斜身机床能有效利用空间,大大减小了机床的平面占地位置,因些斜身机床优越于平身机床,但造价相应就高,因些加工小型零件为主的选择平身机床就行了.

网友:
其实看了国产的机床说白了是资金不多,一个道理一分钱一分货,还是建立LZ把预算提提,买国外的吧

网友:
去他们工厂实地看一下吧,我当时也觉得比较感兴趣,花了三个小时跑到那边一看,白花了我几百块钱的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平导轨和斜导轨主要以其工作环境和加工范围而定的.加工环境良好,加工零件小巧(机床设计加工圆周小)因此机 ...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指点

网友:
我觉得买产品还是老牌子比较好,技术质量有一定的保障,我使用浙江金火机床比较好,线轨斜床身精度高,速度快,价格也不高,特别是售后服务好,可以试一下。

网友:
可以了解下苏州纽威数控装备的机床,不错.有兴趣可以联系我的.QQ383423922

网友(2014-02-21):
你是看了他们的公司吗

网友(2014-06-07):
老兄你用金火斜轨机咋样?价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