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怎么焊接

楼主(2013-02-22):
铜线和铜块的焊接,应该是熔焊,怎么保证焊劳铜线又不断?

网友:
有没有大图?

网友:
看强度了,经费紧张就用钎焊,不过要润透。
如果要通大电流,要结实,就用电子束焊,量少外包加工,量大的话买台设备。

网友(点评):
应该是钎焊了,搞错了,没电流的,传递温度的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从上面整体的焊接一个圆,强度等应该问题,如果想焊接的好的话,那么工装夹具要做的比较精细点

网友:
感觉应该钎焊是首选。

网友A:
以前给西门子焊的,铜线和铜块。

网友(点评):
看起来焊接的不错

网友(点评):
用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给西门子焊的,铜线和铜块。

干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这种东西应该是导电或者分流或者是散热,就这么几种用途

网友(点评):
据客户说是通电的,兄弟说得对。

网友:
像这种大尺寸的导线,以现在最成熟的工艺是,第一步。实心化线束,然后再钎焊,成本低。额定载流能力可以达到60A以上的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
出来晒晒,气焊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卖焊接设备的问问,电阻焊可以吗?没有实际做过。

个人感觉电阻焊焊不了,工件本身就是铜件,如何来选电极了?而且如何来电阻焊。但是如果真可以,倒还真想学习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