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你的AutoCAD文件

楼主(2013-02-22):
你有过因没有保存AutoCAD文件而突然断电或软件自动退出又或者死机,导致你的阶段性辛勤工作化为乌有的经历吗?你有过AutoCAD文件突然打不开,导致你所有的工作付之东流的经历吗?那么本篇文章将帮你解决类似的烦恼。

网友:
什么情况?做一步保存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我不怕,CAD有自动保存,意外关闭后,再打开会提示。

网友:
突然关闭的CAD文件下次打开都会有上次修改的提示的吧

网友:
领教了,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问一下一般的图纸熟练的用autocad画要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影响时间长短因素:电脑配置;软件应用的熟练程度;制图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