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虬江路淘到的一根不知品牌的U钻

楼主(2013-02-22):
100元买的一根二手U钻,这可是99.9%完整度的U钻,虽然是二手的,只是黑色表层面断卷屑挤刮掉那层类似釉质层。两个刀粒坑无论背面还是正面都很完美的。OTM DR0875-X3N TE,孔径21毫米,长度70毫米

网友:
恭喜了。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产品?

网友:
淘了宝贝!?

网友A:
不是我打击楼主,我用了这么多年U 钻,不敢买没牌子的U 钻,除非我有检测的仪器。 U 钻 是有很多尺寸要去测量的,比如刀尖应过中心0-0.05 刀片放上去底面0.01塞尺不能过,两刀片最高点不能相差0.1 。。。。。。。。。。。如果买到不好的根本不能用。但愿楼主没被坑。

网友:
很新嘛,运气很好,有时间我也去转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打击楼主,我用了这么多年U 钻,不敢买没牌子的U 钻,除非我有检测的仪器。 U 钻 是有很多尺寸要去测 ...

经验之谈啊

网友:
有点像台湾产的,不知道什么品牌。

PS:没猜错的话0875是指英制0.875的孔,也就是22左右的直径,不是21的直径。U钻不能靠量头部宽度确定直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打击楼主,我用了这么多年U 钻,不敢买没牌子的U 钻,除非我有检测的仪器。 U 钻 是有很多尺寸要去测 ...

朋友再看看,上次晚上拍的照片不清晰,现在清晰图片来了,两个刀粒坑你在看看,刀粒坑没有左右框大迹象哦。

网友(2013-05-22):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打击楼主,我用了这么多年U 钻,不敢买没牌子的U 钻,除非我有检测的仪器。 U 钻 是有很多尺寸要去测 ...

老鸟

网友:
u钻做什么用的?

网友:
请问刀柄部分为什么做了两个平面呀?

网友:
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