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让我往中间加轴承,可是怎么看这就不对呢

楼主(2013-02-22):
老板让我往中间加轴承,我加了,可是怎么看这就不对呢。缺点什么呢?

网友:
正常都是轴和轮固定  轴承加在机架上吧

网友(点评):
这是从动轮,杆有必要跟着转吗

网友A:
可以的啊。里面放两个轴承可能会好一点。轴一边可以加肩一边用卡簧,链轮一样。我公司设备有个地方 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里面放两个轴承可能会好一点。轴一边可以加肩一边用卡簧,链轮一样。我公司设备有个地方 就是这样 ...

正解,很多都这么干的。就是轴在加工的时候,卡圈槽外两侧的区域给大点负差,避免通长的轴承位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里面放两个轴承可能会好一点。轴一边可以加肩一边用卡簧,链轮一样。我公司设备有个地方 就是这样 ...

齿轮左右怎么限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转转不往左右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转不往左右滑吗?

kptang兄弟以说过了啊,轴承两端都有卡位,

网友C:
你这个结构属于张紧惰轮,在一般的输送带装置中常用。轴属于心轴,不能转动,两侧壁板需开调整槽,不能加轴承,所以轴承只能加在轮上,而且这种结构也是允许的。至于限制轮的轴向移动,可以用卡簧,也可以在轮两端加坚定挡圈。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
可以的,结构没有问题

网友:
有点像输送线。
应该可以吧。

网友:
那个链轮有现成的吗?  好加工吗?

网友:
惰轮结构,轴固定,轮转动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士,从动轮,轴承在轴上位置固定好(用台阶和轴用卡簧都可以),中心距和主动轮可调.

网友:
减小轴与轴承的配合的加工段,设置轴向定位。这种改向链轮很多公司有标准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结构属于张紧惰轮,在一般的输送带装置中常用。轴属于心轴,不能转动,两侧壁板需开调整槽,不能加轴 ...

嗯,这个解说能看懂了。。。

网友:
我一般在轴两端装上带座轴承。有一种型号是可用来调节张紧的。

网友:
在轴上打孔穿上销子,低速的没问题。

网友:
固定住轴承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