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剪板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3-02-22):
公司为节省成本,内部自制简易专用剪板机设备,以前为接触过,现有问题请教社区各位前辈大侠。如图所示,该板料剪切线为曲线,该板料厚度1.25mm,曲线长度1835mm,材质为镀锌板;请问剪切该板料所需的剪切力要多少吨?(我自己也计算出来是15吨,但不敢肯定是否准确),特此在社区求助,请各位前辈大侠指点。

网友A:
你的15吨是怎么算出来的?公式、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15吨是怎么算出来的?公式、参数?

我是通过网上找的方法计算出来的,如下:
“剪板机计算的剪切力这都是咱技术界内部的计算公式大部分的都是以Q235的普板计算以毫米计算  Q345的话以1.4倍计算   304不锈钢以2倍计算1mm的就剪1个板厚的  2mm的就剪2的板厚 ,比如QC12Y-8X2500液压剪板机的话  就是最厚剪8mm厚的 2.5米的宽的普通板材例如:剪切10mm厚6000MM长Q235的钢板剪切力 就是 10x6000x23.5=141吨”
这样算对不对啊?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通过网上找的方法计算出来的,如下:
“剪板机计算的剪切力这都是咱技术界内部的计算公式大部分的都 ...

理论上正确,在加个安全系数,那么请问1835x1.25x23.5=53903.125公斤还是15000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正确,在加个安全系数,那么请问1835x1.25x23.5=53903.125公斤还是15000公斤

呵呵,大侠细心了;53903.125×2=108863.75为10.9吨;然后我想再保险点,就当为15吨了。这个压力要一定正确啊,不然我选好液压缸与液压站后,生产中剪不下来就麻烦大了噢。请大侠明鉴。

网友(点评):
呵呵,小数点没弄错吧?!

网友(点评):
1835×1.25×23.5=53903.125N=5309kg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乘以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正确,在加个安全系数,那么请问1835x1.25x23.5=53903.125公斤还是15000公斤

乘于2是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