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型回转体能否焊接成型

楼主(2013-02-22):
如图所示,该形状的零件能否用焊接的方法成型,如果可以,应怎样焊接?如果不可以,选用怎样的成型方法合适?望各位能够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A:
薄壁还是厚筒?如果是厚筒,不要这样玩,改成铸造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壁还是厚筒?如果是厚筒,不要这样玩,改成铸造结构吧

是厚筒,原本也是想铸造的,老师傅看了之后,说是可以焊接,不知道怎么焊接,所以来请教大家了

网友B:
首先不确定你这个工件是什么材质和具体的外观尺寸,如果材质允许且能够注意后续机加工余量、加工基准面问题的话,我认为可以采用焊接的方式,不过焊缝的坡口必须坡够以及焊材选用适当的牌号,以保证能够保证焊接质量,若是厚壁30mm以上的话需要根据相关具备标准进行应力处理。其余根据具体质量要求或进行无损探伤或进行压力试验或进行其他需要的测试最终确定焊接质量是否合格。个人见解,希望能够帮助到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确定你这个工件是什么材质和具体的外观尺寸,如果材质允许且能够注意后续机加工余量、加工基准面问题 ...

真的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