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交叉型回转体能否焊接成型?

楼主(2013-02-22):
如图所示,该形状的零件能否用焊接的方法成型,如果可以,应怎样焊接?如果不可以,选用怎样的成型方法合适?望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普通焊接+夹具+车床加工

楼主:
谢谢呵,能否详细说明下?

网友:
钎焊和电焊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