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面尺寸如何测量?

楼主(2013-02-22):
如图所示:15±0.2这个尺寸,在三坐标上可以测量。但在生产线批量生产时,能否想出一个方法来快速测量?

网友A:
批量大样板,批量小卡尺。40丝约等于没有公差。

网友(点评):
根据孔的大小和孔中心计算一下孔口的最小尺寸,用卡尺就可以了。

网友:
额  这个画图的人怎么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大样板,批量小卡尺。40丝约等于没有公差。

因为两侧是斜面,所以卡板是无法使用的。
用卡尺,因为是斜面,所以不能测量。再说也找不到孔的中心截面来测量。

网友:
可以利用孔做一组合检具,卡板,半圆,检查起来应该不慢!

网友:
卡板也可以按照要求做成斜面的,测量方便

网友:
说用卡板的都没仔细思考,用卡板孔中心那条线无法确定。
楼主想过没有这其实是一个初中几何问题(见附图)
这种方法属于平台检测的范畴,如果做非标带表量具,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