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个轴,如何加工效率高成本低?

楼主(2013-02-22):
这样的轴,有几种系列,直径30多到50多不等,长度200多到300多不等,42CrMo材料,要求表面感应淬火,前面还要求先调质。两个平底槽深约3个mm,有平行度要求,外圆要精磨,有直径和粗糙度要求。轴端面还要压字做标记以及生产日期,两段面的中心孔可要可不要。
请教工艺达人,这个件怎么做成本低,效率高?不知道多少钱能做下来?
其中一个品种年需30多万件,其他的少点。

我想的是走心车加工中心,是否可以车外圆时,把两个槽子干出来,包括两端倒角都可以做出来?切断有没有困难?这样就可以不用打中心孔了。
然后调质处理,再两端压字,还不知道气动打标的字是否可以满足要求,不过觉得效率低了点。压字时,是否会造成直线度偏差过大,影响后面的磨削?
之后表面感应淬火,要求2.5mm淬硬层,然后低温回火,再无心外圆磨。

不知道做走心车的兄弟们怎么看?

楼主:
忘了说了,槽宽15个mm左右,不知道无心外圆磨能不能行。

查了下,好像走心车国内的只能做到42mm直径,长度也只能200mm,我不太清楚。

由于被限制每小时只能发帖5个,只能在这里回答下面的了:

走心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有另外的铣头。材料是客户要求的。实际上是4140H美国牌号

网友:
加工我不太懂
提2个自己的问题吧
车外圆时,那两个槽子怎么能干出来?常规的车床上恐怕达不到吧,倒角应该可以做出来
另外请教楼主,为什么这个轴的材料要选用42CrMo?选这个材料的时候根据什么?

网友:
想了解走心车是怎样的车床?

网友:
学习学习,不发表意见了

网友:
网上看,走心车貌似可以做
http://www.c-c.com/sale/View-34559012.html

网友:
在烟台提到有一种车库专门车光轴的。可以车3--5米长,具体叫什么型号就忘了。

网友:
外圆还是无心磨效率高。

网友:
走心机可以加工两个凹槽的。做个非标的立铣刀,直接连倒角也铣出来。

网友:
拉光料——下料——调质——无心磨粗磨——平端面打中心孔——中心孔定位铣2边——端面刻字——感应淬火——无心磨粗磨——精磨
个人意见。

网友(点评):
不车毛胚,无心磨能磨几个毫米???

网友(点评):
拉光料,没有看见吗?就是冷拉料刘0.2余量的那种料。

网友(点评):
铣两边的可以用方车,直接车出来,不过是夹外圆的。其它的工序基本上保证了高效率,低成本。

网友A:
这个可以做定制机器,我指的是某个工序,希望可以帮到你。我在广东的中山,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做定制机器,我指的是某个工序,希望可以帮到你。我在广东的中山,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感谢。不过这个单的价格太低了,最后放弃了,客户给出的价是10元/公斤。这么多序,感觉做的不好人工工资都保不了

网友:
看样子你这个是汽车的立轴啊。我说下加工工艺。
1.锯床下料。
2平头机平头打孔。钻中心孔
3调质
4上数控车(如果有车铣复合中心最好啦)
5铣床。做胎具干。(非常快)
6淬火
7无心磨床。

网友:
如果有不明白的联系我QQ。也可帮助您加工

网友B:
我刚才粗选下。3个班干的话,可以出1000件。按你给你的尺寸折中算的话。400件就有1吨。一天就是3吨。
需要工人。7个。3个班就是21人。材料按4块。调质按8毛一公斤。淬火按7毛。。
工人工资是3000元。材料费加热处理钱是5千5.房租咱们按一天300.电费按500.其他算2000
总支出在。1万5。利润在%40呢。你怎么不干
我干地脚螺丝。才给我5500一吨。

网友:
刚才算的是一顿的料钱。算错了。材料费应该是1万6千5.加其他支出是。6000.成本应该是2万2 千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粗选下。3个班干的话,可以出1000件。按你给你的尺寸折中算的话。400件就有1吨。一天就是3吨。
需要 ...

感谢你的讨论。材料42CrMo不可能4000,需要调质,感应淬火,还要250度回火的,还有外圆磨呢。
材料就算5500一吨,按量最大的算3.5Kg,两次热处理都要3块钱了,还有人工呢,磨也不是个低价活。不是专门做这种轴的,成本控制不好有风险的,老外比较挑剔的,出个岔子会把裤子都要赔进去了。

网友:
请教:什么事感应蘸火?

网友:
请教:什么是心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