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太空杯已经可以不靠橡皮圈来密封了, 不漏水。

楼主(2013-02-22):
只是靠配合吗?

网友:
不能把?

网友(点评):
眼见为实,那个样品出来。

楼主:
我说的刚买的一款:西亚太空杯500ml

原来很早就有了

原来很早就有了

“ N—GEN的三角形牙”

“ N—GEN的三角形牙”

“三种瓶盖对比:由左至右为vekoo、韦尼、Nalgene,可见vekoo的瓶盖工艺已相当接近Nalgene的水平”

“三种瓶盖对比:由左至右为vekoo、韦尼、Nalgene,可见vekoo的瓶盖工艺已相当接近Nalgene的水平”
和我说的很像(主要是盖子),但不是这个款型.jpg

楼主:
“瓶盖的加工工艺是防漏水的保证,现在市场上的太空杯已基本淘汰了使用橡胶垫圈的软防漏,因为存在橡胶老化失去弹性的可能。而所谓硬防漏则是类似矿泉水瓶的设计,以螺牙方式结合,对模具的加工精度便要求很高,国产壶都为圆面牙,而Nalgene的三角形或方型牙,防漏更可靠,当然加工难度也略高。”

刚才我一直怀疑我的眼睛出问题了,瓶子不漏水,可就是找不到胶圈。

网友A:
我的杯子也是没有密封圈的,这已经没有什么稀奇的了。我认为其实和厂家说的牙型没有多大关系。我专门试了一下,发现在杯盖没有拧紧之前,螺纹之间的间隙还是很大的,无论是径向还是轴向,你可以晃动一下试试。注意看杯盖,发现里面有一个突起的圆环,这个圆环的外侧是呈锥形的,我认为主要是靠这个锥形和杯口配合,以及螺纹的作用使杯盖与杯口紧密压紧。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拿你的杯子做个试验,把圆环去掉试试,呵呵。所以,我认为和牙型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点评):
我上学时候常常买太空杯,开始是都有橡胶圈,后来没有了,我一看里面多了一圈就明白了,这样一来确实好用多了。不过这杯子用多了不好,现在用玻璃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杯子也是没有密封圈的,这已经没有什么稀奇的了。我认为其实和厂家说的牙型没有多大关系。我专门试了一 ...

说的有理,我之前也发现了,但没注意。

我试了一下,果然这样。

“注意看杯盖,发现里面有一个突起的圆环,这个圆环的外侧是呈锥形的,我认为主要是靠这个锥形和杯口配合,以及螺纹的作用使杯盖与杯口紧密压紧。”

这个应该和锥阀相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