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锅不能用太久?

楼主(2013-02-22):
今天看电视,看到说高压锅不能用太久,一般都有个年限。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是不是用久了高压锅本身的材料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还请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A:
一般多少年啊??

网友:
2-3年吧

网友:
我家有个第一代的高压锅:沈阳的红双喜。七十年代初35元买的。八十年代末时,发现锅底有些凸起,锅耳(锅体与锅盖结合部分)磨损严重;只能做普通锅来用啦。

网友:
高压锅属于疲劳容器,对寿命有限制,寿命主要和材质与厚度有关。现在的高压锅越来越薄,使用寿命直线下降。
具体能用多久要做疲劳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多少年啊??

5年左右

网友:
如果一年要换三次密封圈就该换了。

网友:
我家的高压锅都10年了,老爸老妈一直不肯换,说现在的高压锅都太薄了,还不如这个好,但是总归到年限了,使用起来还是有点悬的,什么时候得换个去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是有时间限制的,超过了就有危险了,安全第一哟。

网友B:
个人感觉时间长了密封性能的下降会比材料疲劳强度的下降更快,也就是说高压锅的“高压”能力会越来越弱,而不会在安全上出现问题,当然,排气阀老化工作不畅造成压力升高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时间长了密封性能的下降会比材料疲劳强度的下降更快,也就是说高压锅的“高压”能力会越来越弱,而 ...

爆炸应该是高压锅材料的原因,密封圈的话是和锅内的压力有关

网友(2013-03-29):
不过很少有高压锅爆炸的新闻呢,应该可以无限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