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槽升降机构,求助

楼主(2013-02-23):
毕业设计选题RT
我理解的燕尾槽一般用于导轨 滑台这一类,查询各种资料后,也基本上没找到燕尾槽应用于升降机构的研究。导师曾提及过,实际中有应用于升降机构,可他貌似只是依稀记得。在这,求科普!

网友A:
里面加上丝杆不就可以升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加上丝杆不就可以升降了吗

燕尾槽导轨和滑台确实是通过丝杆传动,我也曾考虑过竖置燕尾槽导轨,同时提高丝杆强度,自锁能力,可细想这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如果纯粹是为了升降,为何不直接采用轨柱式升降机构?
发这贴也就是为了求教那些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燕尾槽升降机构的大神们,实际燕尾槽升降机构的大致原理及在何种工作实况中应用。

网友:
有些铣床的工作台就是燕尾槽,我公司就有,我以前做过的木工机械也有。导轨有承载性能和导向性能,矩型导轨承载大,但导向差。圆柱导轨承载小,导向好。燕尾槽是介于这两者中间。

710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燕尾槽导轨和滑台确实是通过丝杆传动,我也曾考虑过竖置燕尾槽导轨,同时提高丝杆强度,自锁能力,可细想 ...

你不妨把你的要求再说仔细一点

网友:
不懂帮你顶顶,见过行程很短的,位置手工拧丝杆上下调整,比如移印机的滑台就需要这种价廉物美精度要求不高的机构。

710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妨把你的要求再说仔细一点

这是开放式的毕业设计,只给定题目,没作要求。所以在这只是想先了解下燕尾槽升降机构在实际中都应用于哪些场合,资料文献真的太少了{:soso__15428822451812321420_4:}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开放式的毕业设计,只给定题目,没作要求。所以在这只是想先了解下燕尾槽升降机构在实际中都应用于哪 ...

那种手动冲压机也是燕尾槽啊,去附近大一点的五金店看看啊,结构很不错的。

网友:
      燕尾导轨用于垂直升降机构是有先例的。
如;手动压力机的上,下移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