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为什么要进行抛光?都有哪些抛光方法?

楼主(2013-02-23):
不锈钢板为什么要进行抛光?都有哪些抛光方法?

网友:
主要是为了美观吧

网友:
提高材料表面光洁度,外观美观,防止零件的局部腐蚀,提高机械强度、延长零件使用寿命

网友:
不锈钢可以表面拉丝,也可以打石蜡,用打磨机上羊毛毡抛光,然后还可以用药水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