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轮吸盘,请教

楼主(2013-02-23):
请问把沙轮片吸住用什么样的吸盘好一些,求各位大侠出出主意。

  • · 吸盘|主题: 27, 订阅: 0

网友A:
砂轮表面粗糙,恐怕用吸盘比较困难哦!

网友B:
真空吸盘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轮表面粗糙,恐怕用吸盘比较困难哦!

是啊,我们用的自制的,用泡沫塑料(不透气的)气体流量大些还是可以吸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吸盘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试过不太行,沙轮表面粗糙的

网友C:
这个实现起来比较困难的,依我看在满足生产要求的情况下,考虑一下其他的方法

网友D:
那要看你的是什么砂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要看你的是什么砂轮了。

就一般普通磨光机上砂轮

网友E:
砂轮中心有没有一个小铁圈?有的话 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砂轮中心有没有一个小铁圈?有的话 磁力

有一片薄片片,如果要电磁力吸的话,那个成本就高了。我们现在用泡沫塑料(价格也不菲)自制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实现起来比较困难的,依我看在满足生产要求的情况下,考虑一下其他的方法

问题解决了,自己做了个吸盘用泡沫塑料,完全可以用,如果用我们市面上买的话就没那么理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自己做了个吸盘用泡沫塑料,完全可以用,如果用我们市面上买的话就没那么理想了

用泡沫塑料做的吸盘??我怎么不明白。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
泡沫塑料做的吸盘???

楼主:
是这样的,上面是铝盘,下面是泡沫海绵

网友F:
用泡绵真空吸盘可以,软泡棉可以填补砂轮上的粗糙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泡绵真空吸盘可以,软泡棉可以填补砂轮上的粗糙面

嗯,真空吸盘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真空吸盘就不行了。

普通的真空吸盘是不可以的,你可以再网上查查。有一种吸盘,平板式的,不论什么样的面都可以吸!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上面是铝盘,下面是泡沫海绵

有成品出售,瑞典PIAB或法国Joulin,比自制的要贵,稳定性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成品出售,瑞典PIAB或法国Joulin,比自制的要贵,稳定性要好一些:

者種海棉式吸盤不便宜阿~

网友(点评):
是贵,但绝对物有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成品出售,瑞典PIAB或法国Joulin,比自制的要贵,稳定性要好一些:

那一个要多少钱

网友(点评):
购买你自制的十几个吧!

网友(点评):
285*180約5000元

网友(点评):
单选海绵吸盘的话,盘径77mm左右的不会超过1000PCS。上图的Joulin配了PIAB真空发生器,盘径100mm,单价3500。

网友:
还这个可以啊

网友(2013-03-29):
得设计专用砂轮片和专用的设备。

网友H:
费那么大劲,干嘛。直接用个大功率吸尘器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费那么大劲,干嘛。直接用个大功率吸尘器就行!!!!

补充一下,做个硅胶的吸盘嘴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补充一下,做个硅胶的吸盘嘴儿!!!!

好像也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