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不锈钢锅干烧后总生锈,如何解决?

楼主(2013-02-23):
如题,在家里不小心将不锈钢锅干烧了大约半小时之后空冷至室温。
但是,现在锅里老是生锈,有的时候用醋洗一下,好不两天绣又出来了。
请教下社区的朋友,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使锅不在生锈呢?

网友:
是不锈钢的么???

楼主:
说是不锈钢,可能其他杂质多些吧,有些不锈钢也会生锈的呀,锅以前用的时候一直都好的,没生锈现象

网友A:
以前是镀了一层铬吧

网友(点评):
晕谁敢在餐具上镀铬啊,会要命的。

网友:
以前家里买生铁炒锅,买回来先烧热用猪皮在上边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镀了一层铬吧

不锈钢是含的铬,还要镀吗?从外表看着不像啊。

网友(点评):
现在有的是铁锅镀铬冒充不锈钢啊

网友:
劣质产品

网友:
不锈钢是不锈耐酸钢的简称,并非绝对不锈,不锈钢使用不当也会生锈的,你的锅干烧后可能形成一些小凹坑,在电化学反应下,即便是不锈钢也会生锈,你的锅可能需要彻底抛光和清洗才有可能恢复以前的状态。

网友:
楼上的方法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干烧完还锈,你们家也忒潮了吧?我铁锅洗完了上灶烘干了也不会锈啊。

网友:
不锈钢生锈,哈哈哈

网友:
我的解决办法是换个好锅

网友:
干烧也许是高温下发生氧化了。

网友:
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2013-04-10):
钢发生过烧,导致金相组织变化,从成分和组织上来看已经不是不锈钢了。就像燃气灶温度很高,经常看到支撑锅子的支脚红通通的,结果可能就是氧化、脱碳还有金相组织变化等过热过烧现象,导致刚开始的光洁表面现在凸凹不平。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感觉楼主是想带入是否可以重新固溶或是否没有固溶会生锈.

网友:
8#说的有道理!

网友:
质量不好

网友(2013-09-26):
不锈钢防锈主要是因为铬元素的存在,其一铬将铁的电位升高不利于原电池反应所以不容易生锈。其二铬在表面生成了致密的氧化层也起到了防锈的作用。你烧了半个小时 基本就是超过1000度了又是空冷。。。我想大部分铬都跟里面的碳结合了,冷却时都在晶间析出了。铬含量下降导致了生锈。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做个试验 就是对这个锅做一下固溶处理,把锅加热到1050左右 然后加冷水。应该不会再生锈了就 前提锅要是真的不锈钢

网友:
其实说简单点放点豆油涂层就可以了。你觉得呢。何必那么复杂!

网友:
产生氧化层了

网友(2013-11-17):
从焊接理论来说晶格腐蚀

网友(2014-12-02):
呵呵,被坑了,那是不锈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