碟簧的安装方式讨论

楼主(2013-02-23):
细节决定成败,而国内的机械产品和国外同类产品比在细节上还有不少差距,下面想通过几个小实例来共同探讨下一些设计中易忽略的小细节。希望引起大家重视,共同提高。
1.           双螺母防松问题,厚螺母在上还是薄螺母上?这个在论坛有过讨论,但在实际中很多时候螺母都是装反的。
2.           螺栓加延长套问题,我在论坛发过一篇讨论帖,我查过资料,很多资料都有介绍螺栓加延长套管的作用,但在国内设备上我没见过有使用的,国外产品一些大应力部位应用很多。我见过的几款产品都有使用。
3.           前面是抛砖引玉,下面才进入主题。碟簧的安装方式,最近设计一款产品使用到了碟簧,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和各位讨论下安装方式,
图一
图二
以上两图哪个更合理?为什么?

网友:
我记得手册上讲过 碟簧都是同向安装的  不知道对不?

网友(点评):
我记得也是同向安装

网友:
以前这样用过

网友(点评):
加中工心的拉钉也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
给个资料对比看看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应该是图一比较好,但为什么呢?

网友(点评):
从受力的情况来说,没有区别,但在实际情况中,有可能会产生偏载,而图1比较好的适应偏载,而图2不能!

网友(点评):
这本书非常不错,书名是什么?

网友:
为什么正确为什么错误?

网友:
都可以吧

网友:
第一种合理些

网友:
关注细节的人总是会有收获!  也谢谢4楼清晰的资料。
   个人觉得,条件么不是很多,两种安装方式在不同条件下是会有各自优点。关键看运动件的运动范围和频率,方向和大小。
   安装碟簧的应力一般较大,螺栓(芯轴)如果受力不均,可能会受到弯矩而疲劳。
     如果:只有两片碟簧,且非要选择的话,我会选图二,  因为图一的动不了,没弹性,被定位凸台挡住了。
   嘿嘿 ,钻个空子。

网友(点评):
图一和图二除了簧片反装以外,其余条件都一样,间隙也一样,怎么会动不了,还窃喜呢!

网友(点评):
你按图纸制造后装配下,就知道了,运动范围小的可怜,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点评):
图一没压实,中间是空的

网友(点评):
图一的动不了??????????

网友:
这个不算是对错的问题,只是不同场合下优劣的问题。一般都是对扣的多,但是首尾两片如果反扣,碟簧与传力件之间的接触直径大,相应的接触面积大,不容易在受力件上造成严重磨损压痕,反之内孔与受力件接触,应力较大,容易受力件硬度不高时容易磨损。总之,碟簧成对使用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图1比图2好

网友:
我去年的一个设计用了碟簧,按图一的方式...

网友A:
碟簧的使用分单组和多组。我以前用过的苏联的一些设备上有此类结构。单组用的是图二碟口相扣的方式,主要是控制弹簧夹头松夹的;多组的是六对,也是图二方式,是压紧定位锁用的。图一那种形式也试过,弹性效果不如图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碟簧的使用分单组和多组。我以前用过的苏联的一些设备上有此类结构。单组用的是图二碟口相扣的方式,主要是 ...

碟簧的安装方式,依据  GB 1972-2005-T 碟形弹簧 内容所述

网友:
根据刚度,选择同向反向,电阻串联和并联同碟型弹簧的同向和反向正好对应,和普通弹簧的串联和并联切好计算相反

网友:
国外的一些类似的碟形片是配对使用的,也就是碟大边面对面配对为一组,需要多少组看你的设计,像楼上说的其实移动量是不多的,有它特殊的用途。另外安装好了以后可以模拟实验一下的,做一个工艺实验最好,需要的压力、摩擦阻力、变形量、恢复精度、可靠性等等,简单做一下就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方案。最后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网友:
这个两种都有安装的:同向,刚度强,行程短;异向,刚度弱,行程长。

网友:
图一合理,图二的方式应力集中在拐角处,不可能完全加工成直角,会有过渡圆角存在,对接触面积造成影响。另外,与碟簧配合的上下表面要求必须达到一定的硬度,我记得是HRC45-60,设计时需要注意。

网友:
对着用吧

网友:
  5楼6楼没有装配经验吧。

网友:
都可以的

网友:
是碟簧而不应该是叠簧,因为英文为disc springs,附两篇文章,是DIN碟簧标准起草单位慕贝尔的,说的非常清楚,计算软件也可以在官方下载。

网友:
图二是对的

网友:
大開眼界~又學到一招

网友:
真心不懂啊。。

网友(2013-05-08):
真心学习了,太有帮助了

网友(2015-05-03):
一直按照第二种方法安装,具体原因不知。话说第一张方法接触面积大

网友(2015-07-27):
这里还要考虑到垂直还是水平安装,我见过老外的安装,直径比较大的都是两个之间加一个垫片来预防错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