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提升装置

楼主(2013-02-23):
要做一个物料自动补给、回收装置,遇到个难点:如何使用气缸及滑轮实现一次提升一个标准箱的高度,往上间隔提升4次在下降为1个循环。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不知道具体工况不知道怎么说,用气缸有点小经验,一般这种控制比较难搞,关键看你的速度和位置行程需不需要经常调整,如果不经常调整行程,速度慢的话只有做到位夹紧或固定机构,速度快了就麻烦点,并且还需要要相应的传感器,继电器电路(或PLC)控制才行的。

网友:
嗯 最好发一个相关的图片!

网友:
空油转换+光电检测

网友:
楼主想一个气缸,在其行程范围内4次停顿?不行吧?

网友:
采用比例阀比较合适,但是价格比较昂贵的

网友:
带锁气缸 + 光电检测
或者
4个气缸串联每次一个气缸动作,可能要非标气缸行程

网友:
我记得前几天在一本电气书上看到过步进气缸,不知道得行不,嘿嘿

网友(2017-07-06):
都想那么复杂。方法一:
一个气缸就行,箱子顶部及四周设计阻挡,仅给顶部的箱子留一个出口,下面气缸一直推着,顶部的箱子横向被拉走以后,失去阻挡,箱子可自动上升,上升到极限,传感器检测到位,然后自动下降。
要注意的几点,1. 气缸的压力要控制,能顶起四个箱子的的力就够了;2.压缩空气流量要尽可能调低,减缓上升速度;
方法二:
   这不就是步进机构吗,气缸加棘轮,推一次上升一次,升降4次后自动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