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空玻璃打胶机

楼主(2013-02-23):
想学习下关于双组份打胶机的原理和设计,不知哪位大侠有相关的资料给小弟发下啊!hgui0211@1126.com

网友:
将PU材料的A组份和B组份分别抽入A、B料桶中,然后通过计量泵按一定比例将A和B组份材料精确计量打入混合头内,待两种组份材料充分混合均匀后注入对应的安装于模架的模具内,在模具反应固化一段时间后开模就成型为产品。
发泡剂主要型号参数:混合头型号、喷嘴直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