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锁不紧

楼主(2013-02-23):
小弟自己弄了一个小地盘来调试着玩儿,电机与轮子的连接处采用了联轴器,但是由于小弟的装配精度不是很高,我必须得使用弹性联轴器,目前的情况就是联轴器锁不紧,搞的很尴尬,效果不是很好。特此前来,跪求大侠们赐教,谢谢了,小弟在此!

网友A:
联轴器上弄个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上弄个键就好了

嗯  谢谢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只不过键连接的时候,与电机轴相连接的时候就不好处理。与轮子键连接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建议。现在的主要原因就是电机轴那边锁不紧,使用D型孔的话,成本太高,因为我要的数量又少,没人做的!

网友A:
你有图纸么,你的量是多少啊,电机上不带键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图纸么,你的量是多少啊,电机上不带键槽么

没有图纸,有一个我建的三维模型,电机是D型孔的!轮子的轴,这个倒是我可以自己重新设计来修改……

网友B:
联轴器轴套上加顶丝锁紧,联轴器轴套部分改弹性套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轴器轴套上加顶丝锁紧,联轴器轴套部分改弹性套锁紧

现在的就是加了顶丝的联轴器,但是锁不紧……而且我还使用了破坏式的办法,将轴上点了一个小孔,螺丝固定在这个小孔上。但是时间使用太长,就出现问题了!临时办法的话,还是行的!非长久之计策也!

网友B:
无图片,说不清,先出个歪主意:如果长久不拆卸的话,把电机轴与联轴器轴套焊死,拆卸时打磨开。

网友C:
用的什么弹性联轴器?  是不是轴差太大了? 或者有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片,说不清,先出个歪主意:如果长久不拆卸的话,把电机轴与联轴器轴套焊死,拆卸时打磨开。

简易图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弹性联轴器?  是不是轴差太大了? 或者有震动??

目前使用的是弹性夹击式外加顶丝的不锈钢联轴器。震动肯定是有点的,这个不可避免,尤其是在调试的时候!

网友D:
这个方法很多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很多的!呵呵

小弟求赐教……谢谢

网友E:
不能在电机轴上铣个平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在电机轴上铣个平面吗?

电机轴本来就是D型孔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轴本来就是D型孔啊……

什么叫d型孔啊?你的意思是电机轴上有平面,螺丝顶着也锁不紧,会轴向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d型孔啊?你的意思是电机轴上有平面,螺丝顶着也锁不紧,会轴向串动?

嗯,就是电机轴上面有一平面,联轴器的顶丝锁不紧轴,使用久了的情况就是电机轴与联轴器已经产生了相对角度错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就是电机轴上面有一平面,联轴器的顶丝锁不紧轴,使用久了的情况就是电机轴与联轴器已经产生了相对角 ...

 是磨损还是松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磨损还是松了啊?

就是因为磨损了,所以才会松动。螺丝锁不紧,会往后松动

网友:
选型有问题吧

网友:
看图中那种联轴器,是靠挤压联轴器的孔,使之紧贴轴产生摩擦力的。(你是萝卜坑的坑友吧?)而且联轴器是不是铝的?这样用旧了以后磨损松动是免不了的。建议采用有顶丝直接拧到D形轴那个铣扁平面上的联轴器,看图中的电机很细长,转动惯量小,启动很快,冲击大,顶丝容易松动。可以在拧顶丝前在螺纹上涂抹703或704密封硅胶,那个效果不过。而且不会是死活儿,将来想拆还能直接拧下来

网友:
联轴器内孔是圆的,而电机动力输出轴是D型的,这样的链接确实不是很牢固,可将D型缺失部分填补上组成一个圆形,并用顶丝顶压在填补块上,在螺钉压的位置上打点,并在螺钉上涂上厌氧胶,防止攒动。

网友(2013-04-28):
参照自行车脚蹬那个地方用锥销上带平面锁紧。

网友(2013-08-05):
你的轴与孔的公差是不是过大了?

网友:
固定不上是因为轴径精度不够,我们电机与丝杠都是这种联轴器的,精度要高,联轴器锁紧的间隙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