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加工中心打刀缸解析一下

楼主(2013-02-23):
整个的气缸油缸的进气管和出气管最好有图给分析一下,我琢磨不大透彻。

网友:
增压缸啊!拆弄过,

网友:
从外观,气动方面我仅能理解一部分,其它静待高人。。。

气动部分描述如下:

打刀缸右侧是一个带电磁换向阀的气缸,气缸内部有活塞杆,活塞杆的伸缩对左侧机构产生影响。
在进气口P接入气体,电磁阀不得电时,气体流通路径是:P——电磁阀——A口——气缸——前盖内部,实现气缸内部活塞杆完全缩回(即图中是靠向最右端);当电磁阀得电后,电磁阀换向,此时气体流通路径是:P——电磁阀———B口——后盖内部,实现活塞杆完全伸出。如果希望活塞杆再缩回,则电磁阀失电,由此可实现内部活塞杆的往复。

活塞杆的往复具体对左侧部分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可以推测可能,但还是静待他人吧 。。。

网友(点评):
谢谢 很好知道了

网友(2013-10-25):
原理图如二楼讲的那样的,我们厂专门生产这个的。

网友:
没有二楼说的那么复杂吧,后端是气缸进气和排气都通过电磁阀来实现,前面的部分就是打刀部分了。

网友(点评):
那那油杯是做什么的呢,油缸怎么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