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用十字槽沉头螺钉?

楼主(2013-02-23):
  请教一个问题:

直线滑轨上面的沉孔是内六角圆柱头沉孔,但是这样的话它就必须加上一个滑轨安装孔护盖,加一个护盖来挡灰尘进入。那它为什么不用十字槽沉头螺钉啊,这样灰尘也可以挡啊?

网友A:
滑轨防尘针对的是滚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轨防尘针对的是滚珠啊。

有点道理,谢谢啊

网友B:
十字槽沉头螺钉位置精度要求高,内六角圆柱头要求相对低些。

网友:
楼上那位说的有道理,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圆柱头螺钉的拧紧力更大,而十字槽过大容易拧坏。

网友:
内六角强度高 受力大

网友C:
4楼是主要原因,90度沉头螺栓拧紧时是自对中的,他们会顺着那个锥形的方向,憋别着导轨的孔,使得导轨安装丧失调节的余地。如果螺纹孔的位置有所偏差,或者螺栓的头有点偏,就对导轨的直线性有所影响。内六方圆柱头则是一个平面和导轨孔底接触,彻底拧紧前是可以调节的。当然5、6楼所说的内六方拧紧力矩大也是原因之一,不过90度沉头螺栓现在也有内六方的,当然同样不适用于导轨固定

网友(点评):
嗯,装配时都是先拧上螺钉,但不拧紧。装完了再全部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是主要原因,90度沉头螺栓拧紧时是自对中的,他们会顺着那个锥形的方向,憋别着导轨的孔,使得导轨安装丧 ...

谢谢兄弟的回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槽沉头螺钉位置精度要求高,内六角圆柱头要求相对低些。

学习了,以前没注意这些细节

网友(2017-11-06):
受教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