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蒸汽加热水 所需盘管的换热面积、计算 方法

楼主(2013-02-23):
    今天用到  计算加热盘管的换热面积,以前没算过 ,查了资料, 还是搞不清楚,请高手指点  。

用一水平的蛇形加热盘管浸入一桶体中,对桶体中水进行加热。蛇形加热盘管采用外径Φ51的SUS304管,通入175度的蒸汽,要求在半小时内将水的温度由20℃加热到100℃,桶体中的水重量为1吨,需要换热面积应该是多少?

       所需热量已经计算出来 Q=C*Mt2-t1=4.2x1000x1000x80=3.36x108J/kg.℃
C—
水的比热
M—
水的质量
t1=20

t2=100

换热面积
S=Q/Δta*k   k为传热系数,蒸汽对水换热k800-900

对数平均温度差△ta不知道怎么算的

网友:
对数平均温度差Δt = Ta - tw/ ln [1+Ta - tw/T2 - t1
          式中:Ta  = T1 - T2    tw = t2 - t1
                         T1T2 —— 热蒸汽的进、出口温度;
              t1t2 —— 水的进、出口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数平均温度差Δt = (Ta - tw)/ ln [1+(Ta - tw)/(T2 - t1)          式中:Ta  = T1 - T2  ;  tw  ...

这个模型中T2你确定不了,T2跟蒸汽流量有关,如果流量很大,温度减少就很少,可以近似与衡热源加热,如果不大,蒸汽对流换热计算就比较复杂。

楼主:
是复杂  不是这个专业的 需考虑的参数 有些都查不到数据

网友:
这东西的数据在HTRI中可以查到

楼主:
谢谢 已经找专业人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已经找专业人员解决了

分享下嘛,呵呵!

网友(点评):
以前是照抄日本鬼子的结构,槽有多大,尽量多排管。说说你是怎么算的,分享一下。

楼主:
不知道计算的过程  只知道结果是选用了外直径32的管子, 总长45米。

网友(2013-11-29):
近来我也在计算 蛇形盘管 换热面积,头都做大了但结果还是不对

网友:
估计要积分算解的,从20°积分记到100°,还有时间。

需要传热系数,包括蒸汽传给金属的,金属然后再传给水的。

做一个理想计算吧。

网友:
化工设计手册和热力学,热量传递等书籍中,我想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