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12V手电钻20秒打45#钢9.9毫米接近20毫米深

楼主(2013-02-23):
使用12V迷你充电电钻,总耗时20秒左右,可能10多秒,轻松在45号钢锭上打出直径9.9毫米,深19毫米的孔。速度还是很快的,估计要超过1秒/毫米也不是不可能。这个进给速度跟台钻上加工的速度基本差不多了,个人感觉算是很快的速度了。通常不手电钻打钢材10毫米大小的还是挺困难的,几分钟甚至十来分钟打这么个规格的孔也很正常,所以中厚钢板打孔一般都是摇臂与磁座钻的传统作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上图!

实际用时可能都不到20秒,因为我个人读秒通常会比实际用时慢那么一点,我估计这个19毫米深的孔差不多也就一秒一毫米的速度应该是有的。我使用的电钻估计也就100来瓦的串激电机,最大扭矩是29牛。米的充电式小迷你钻,总重也就不到一公斤。看得出你试过手电钻打孔的,我磨的钻头切削阻力极低,我最先使用的是8.6毫米上工的钻头,估计切削扭力不到1-2牛.米吧,这是一个推测的扭矩,因为这个手电钻是双速的,我调节到高速1300转,此时电钻扭矩很低,因为齿轮箱高速挡输出的是低扭矩。我使用扭螺丝的2档,一共18档,双速就是36档,我把扭矩当设定在第二档,扭矩保护装置没有分离动力轴,那根8.6毫米钻头工作是扭力确实微小,2公斤多的这块铁块我就直接搁地上钻孔,没有用脚护住,铁块也没有跟转。

网友A:
很感兴趣,最近正好想进些工具设备。到您店铺里看了,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感兴趣,最近正好想进些工具设备。到您店铺里看了,没找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11.6mS9Ye&id=18574099303

这个链接便是,注意型号细微差别,BS 12 C 是低端的,只有一档低速575,BS 12 C 2是双速的,320与1300转的,要打金属的话选择双速钻是必需的

网友(点评):
ok,看到了。

楼主:
大家有机会可以测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