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钣金怎么用折弯机加工?

楼主(2013-02-23):
最后那一刀,怎么选择上模和下模?

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可以上点有难度的东西供大家伙儿研究研究嘛~
这个东西用普通的30°尖上模以及通用的下模即可,较短的那两条边最好用略窄一点的下模,以免影响两边的尖角。不过不知道对弯曲半径有何要求,看图中的圆弧,对应1mm板厚还是挺吓人的,而且可能导致长边两端会有折不起来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上点有难度的东西供大家伙儿研究研究嘛~
这个东西用普通的30°尖上模以及通用的下模即可,较短的那 ...

我想知道最后那一刀是怎么弯的?如果最后一刀弯5MM的边,那上模和下模都是多长的?

网友(点评):
大于5MM 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上下都大于5,那不干涉了?

网友(点评):
最好是略小于5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最后那一刀是怎么弯的?如果最后一刀弯5MM的边,那上模和下模都是多长的?

知道了折弯线的长度又怎会不知道该用多长的模具

网友(点评):
LZ这家伙是打算 走男人的路,让男人们无路可走!

网友(点评):
我让她先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折弯线的长度又怎会不知道该用多长的模具

如果这个边是4MM长,那有4MM长的上模吗?

网友:
感觉是冲压件

网友:
你是做机械的么

网友(2013-05-15):
这东西上折弯机折??

网友(2013-07-13):
板子有点厚。。。。最后一刀有难度。

网友:
要是我,先折完两边大的,再把这玩意儿冲进一个方孔里,两边小的一起折。

这样,就不用考虑砍刀的受力问题了。

一下冲下去四边,会失去全部靠山,总觉得精度不好保证。

网友:
用宽度适合的刀具

网友(2013-11-10):
我公司在北京通州,专业设计生产数折模具,免费设计模具图纸和技术指导,欢迎大家多交流QQ1090591910

网友:
我是折弯模具的厂家,有需要可联系1090591910QQ,多交流

网友(2014-04-11):
这个好像只能开个模具吧。手工折太小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按照楼主的图纸,钣金厚度1mm ,各个边高6mm,用折弯机似乎大才小用了。量大的话,直接开模冲出来,量小做个简单模具就Ok了

网友(2019-01-22):
这种钣金件直接冲压模,一次就做出来了,精度比折弯机折弯还高;如果用折弯机,最后折5mm的边,下模可以不用考虑,上模折刀需要上铣床铣一道槽,有点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