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式转鼓齿轮传动,有异响、冲击,大齿轮磨损严重!

楼主(2013-02-23):
我们公司最近新上一台 Φ3.0×28m回转式转鼓,自使用开始齿轮传动处就出现问题:有异响、冲击,大齿轮磨损严重,齿轮参数如下,请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小齿轮:Z=19   宽度:310mm
大齿轮:Z=146  宽度:280mm
模  数:m=28

楼主:
异响是连续的,就是一个齿啮合一次响一次,是撞击的声音,我自己考虑是不是两个齿轮啮合的齿少,但算了一下啮合重合度1.72,应该有1.72个齿同时啮合了吧,再有就是齿轮的尺寸制造精度了,厂家说是9级精度,厂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将小齿轮换过,但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的基础是钢筋混凝土的,现在每有冲击时基础就会摆动0.35mm左右,哎愁啊

网友:
有异响和冲击是安装齿轮的钢结构估计加工精度不同心,大齿轮磨损是由于安装齿轮的钢结构变形造成齿轮接触面局部应力过大,从而造成的磨损!

网友:
估计两轴线不平行,齿形差,齿的实际接触要测的,不是计算可以得到的。

网友:
9级精度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网友:
关于平行轴齿轮齿轮传动噪声大,震动大,齿面磨损严重。一般有以下几种原因:
1:加工问题
2:在安装的过程中,大小齿轮的同轴度有误差,按照国际标准,小齿轮轴的中心线与主机体的中心线每米不得大于0.15mm的误差。一般都是架天线测量出来的
3,齿顶间隙间隙过小,一般情况下保证大小齿轮的接触率,保证延齿高方向不小于40%,延齿长方向不得小于50%
建议:
拆掉齿轮罩,重新压铅丝,测量齿轮的齿侧间隙(根据经楼主的设备齿侧间隙应控制在之内1.5-2.1,小齿轮每个齿的两端压铅丝,两铅丝误差在0.1mm内)
购买红丹粉,检查齿轮的齿面接触情况
如还有问题请邮件我
limengchenly@126.com
请楼主将机体的中心线与小齿轮轴的中心距发给我,

网友:
或者放大齿顶间隙,将其控制在2mm!楼主大小齿轮和我们磨机的大小齿轮出入不大

网友:
用红丹看一下配合得怎么样

网友:
齿顶间隙是不是小了,小齿轮齿数少,有根切的可能。

网友:
像你反应的问题除了上面朋友提出的可能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齿顶啮合撞击,齿顶修缘会有明显的提高!

网友:
很多原因的,我遇到过。

网友:
电机后有没有测速机呢?检查一下

网友:
新的!
首先!安装问题:按安装要求检验!各种指标见手册。
         其次验零件:零件是否合乎图纸要求。尺寸的、硬度、材质等。
         再验图纸。各种设计计算。
“没病不死人”。

楼主:
停机,到现场拍了一些图片,现场大齿轮的磨损也较大

网友(2017-07-13):
楼主 最后的解决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