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行程气缸如何控制,最简要的硬件至少需要哪一些?

楼主(2013-02-23):
双行程气缸如何控制,最简要的硬件至少需要哪一些?几个电磁阀?在线等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A:
三个调速节头,一五口二位电磁阀,一个三口二位电磁阀(用五口二位堵一个A孔也可以)

网友:
2F完全正解

网友(2016-01-29):
引用 网友A:
 三个调速节头,一五口二位电磁阀,一个三口二位电磁阀(用五口二位堵一个A孔也可以)

这个气动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啊?

网友:
菜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