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的锥牙什么机器加工的最快啊?

楼主(2013-02-23):
水暖接头,1/2的锥牙什么机器加工的最快啊,空心的又是锥度的所以不想套丝机了,有人说一台机子能产7000多个,数控车OUT了,小弟弱弱的问问什么机子这么牛啊

网友:
做一台专机吧。。。。

网友:
滚丝机做出来的级别要差一点。

网友(点评):
听谁说的?

网友(点评):
滚丝机,工件是空心管啊

网友:
单纯加工螺纹的话,滚丝机应该是最快的了。几秒钟可以加工一个。熟手一个班可以加工一万多件的。

网友(点评):
谢谢,请教 锥度螺纹是如何滚压的?

网友(点评):
用滚锥螺纹的滚丝轮,滚丝机的支撑也必须是锥度的。

网友A:
卖你个瑞士的动力头吧,带编程控制的,速度你定
呵呵

网友(点评):
听到进口的机子就心寒,做低端的产品,那怕进口机做的很快,也没那么多钱买啊动不动就几十,几百万的。汗低端产品都是用人拼的……………………

楼主:
各位大大们是空心的滚丝机很难用啊

网友:
自己做一个旋风铣刀吧...

网友(点评):
听过但是没见过

网友(2013-04-22):
引用 网友A:
卖你个瑞士的动力头吧,带编程控制的,速度你定
呵呵

一个带编程的动力头不贵啊,也就3-4W,效率和质量不是一般般的,您得转变下下观念,舍得花钱买个奢侈的包,进口的车,为什么不用心把产品做好?
别人的产品价格和质量都是一个基准的,为什么我们的产品同样的产品价格差那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