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的二次开发

楼主(2013-02-24):
CAD二次开发方面,关于尺寸标注读数、直径符号、等等如何表示?求大侠指教。

网友:
网上早就有现成的了

网友:
标注这种没必要用代码吧?

网友:
找一下CAD的“对象模型”也许能解决。

网友:
正在接触,

楼主:
%%c   %%D   %%p  等等的上下公差的更是复杂

网友(2013-04-01):
可以建个块。插入就好了!

网友(2013-05-10):
没有吧,一般都用天河

网友:
分别设置直径标注、公差标注等不同的标注样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