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 16i mB系统报警

楼主(2013-02-24):
刚刚在用机床下载刀长的时候突然出现这样的信息,报警信息  930CPU INTERRUPT,并且屏幕提示  101 需清除记忆           求解决办法,不要告诉我关机重新开机,我试过的,没用。

网友:
930CPU INTERRUPT  英文翻译是CPU中断,在正常运行中产生了不该产生的中断。可能是CPU外围电路发生故障,如果在电源断开后再接通,运行正常,则可能是外部干扰引起。
处理方法:1、更换CPU卡,(16i mB应该是CPU板,A20B-3300-0XXX),
              2、环境干扰测试,系统地线接好。见抗干扰的方法章节,测试CNC环境干扰,排除干扰源
              3、系统功能软件丢失引起,需要fanuc工程师现场处理。

网友(2013-07-22):
参数键加删除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