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研发节能电动车,关于同步带传动请教

楼主(2013-02-24):
我正研发节能电动车,用同步带传动。车速36--50km/h,功率400W左右,用圆弧齿好还是梯形齿好?

还有我该如何测试最佳的传动比.?

网友:
前提:不是搞高科技,不是非一般用途。
看看相应的GB标准,找供应商聊聊,基本全有了。

网友:
圆弧齿:高扭矩,中低转速,精度比梯形齿高,振动小
梯形齿:高转速,低功率

同步带有极限带速,最佳带速,查到最佳带速,由空间布置定出合适的小轮直径,自然求出转速,转速有了传动比就定出来了。

网友:
我们搞的电动汽车好像没有用同步带,楼主研究的是小功率的吗?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每轮一个电机呢省去不少配件 还减小摩擦损耗 增强灵活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