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环槽刀加工打刀

楼主(2013-02-24):
加工一个R8~R19的端面环槽(材料为铝合金),我选用的是R15~20的标准机夹刀片切削刃宽3mm,编程时第一刀用外刀尖在X18.5处下刀,结果切进去抗了(15小于18.5,20大于12.5),是我计算方法不对吗?,后来又磨了一个三角形的自制刀刀宽3mm,切削刃到底部高4.8mm,第一刀进去还是抗了,环槽刀只要第一刀切进去不抗以后就没问题了是不是?请教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普通的 切槽刀把?  端面有端面刀   主要是后角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普通的 切槽刀把?  端面有端面刀   主要是后角干涉

我用的就是环槽刀,后刀面没有划痕,角度是有的。

网友:
       R8~R19的端面槽如果是指大径38,小径18的话,你用的槽刀是可以的(首切直径30~40)。但是你的编程错了,你的X18.5是直径18.5,而不是半径18.5。按你题意你应该从直径大于30小于38处进刀。也就是说如果你的X是37就可以了。
       端面槽刀最重要的就是首切直径一定要在刀具的首切直径范围内,这样才不会蹭刀。因为刀片下面的支撑是有弧度的,这个支撑的两面的弧度就是首切直径的最大和最小值(去掉一个安全距离,也就是半径0.5~1左右)

       PS:你不会不知道X是用直径的吧?

网友:
可以参考下这个图。